请教 iar c watch 中变量的问题

楼主(2008-12-23):
请教 iar c watch 中变量的问题
main中
局部变量
unsigned int err1,rec1,send1;
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send = 0;
unsigned int rec = 0;
unsigned int err = 0;
在main中
err1 = err;
send1 = send;
rec1 = rec;
就是想把几个全局变量的值暂存
断点执行到main上述语句时,单步观察watch
每执行一步
rec1值正常
err1和send1显示un××aila××e
这是怎么回事?感觉3个局部变量在程序中位置应该是对等的
怎么会一个有值,另外的没有呢?
3个全局变量的值都正确
watch
断点

网友A:
汗
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B:
局部变量的值只有你程序运行到的时候才有值。IAR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C:
你试试在你下面语句中加上一个使用到err1 send1 rec1 3个变量的语句(比如err1++等),在你执行到这里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值

网友D:
to: lsdfae20
我是运行到对应的地方了
同样三个局部变量
一个有值,另两个没值
很诡异.....
to: lsdfae45
好的,谢谢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