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看门狗做长时间延时?

楼主(2008-12-24):
求助:如何用看门狗做长时间延时?
我用的是,msp4302001 i2c已经搞定,现在想做延时,忽然发现对这款cpu 了解的太少。
我想做一个1小时的延时。timeA 我用作模拟uART,只有看门狗可以用。我的主频设置如下,高手们帮我写一个吧!hehe,
/* 看门狗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close WD
/* clock, 我这样设置,可行吗? */
BCSTL2 = SELM_1; //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 如何初始化 看门狗 ??? 时间粒度怎么计算ne? */
/* 如何写中断服务程序???? */
我现在脑袋一片空白~~
任何的帮助我都谢谢啦,
延时
cpu
close
如何

网友A:
一个小时的延时,太长了吧,你还是换个思路吧。。。

网友B:
引用:
一个小时的延时,太长了吧,你还是换个思路吧。。。
能实现,这就是我所能想到的拉,哈

网友C:
我看只能是工作在定时器状态,然后多长时间就让某个变量增加一次,累计到一小时吧。

网友D:
这种情况 只能是自己做软件计数了 WDT1S定时 然后计数36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