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码LCD显示模糊!求助

楼主:
望请高人指点一下,不盛感激,谢谢!

网友:
R33 R23 R13 R03是怎么接法?

网友:
HI,如下:
R33--[R]- R23-[R]-- R13--[R]- R03是怎么接法?
| | |
R=1M

网友:
R03有接地吗?

网友:
我用F437时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那是LCD电压不对。

一般来说 R33 R23 R13 R03 小于 1M 就没有问题,关键是要接 VCC + GND 。

网友:
R03有接地,那个R33要接VCC?

网友:
可能是LCD时钟设置的问题,我曾经碰到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您后来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您们后来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
一般是电阻问题

网友:
我查了一下R13与R23上的电平,确实也不对,怎么是变化的矩形波形,不是一个稳定的分压后的电平呢?是怎么解决的呢?请问楼上兄弟,谢谢哈!

网友:
我的R33--[R]- R23-[R]-- R13--[R]- R03的接法:
| | |
R=680K,
LCDCTL = LCD4MUX + LCDSG0_1 + LCDON; //LCDMX1+LCDMX0
P5SEL = 0xFC;
那还要设置P4SEL吧?

MSP430F427只要 把LCDCTL 、 BTCTL、 P5SEL 配置好以及把 LCDMEM 显存清零
就OK了,但是用到MSP430F437就不行了,需要配置P4口(与Sx复用)、P5口(与Rx、Com0~Com3复用),配置成
LCDCTL = LCDSG0_1 + LCD4MUX + LCDON; // 4-Mux LCD, segments S0-S15
BTCTL = BT_fLCD_DIV256; // LCD clock freq is ACLK/256=32768Hz
P5SEL = 0xFC; // Select P5.2-7 as Com and Rxx
P5DIR = 0x9F; //P5口除了R13、R23脚外均输出方向
P4SEL = 0xFF; //P4均为Sx功能
P4DIR = 0xFF; //P4输出方向
没有显示;
配成
LCDCTL = LCDSG0_1 + LCD4MUX + LCDON; // 4-Mux LCD, segments S0-S15
BTCTL = BT_fLCD_DIV256; // LCD clock freq is ACLK/256=32768Hz
P5SEL = 0xFC; // Select P5.2-7 as Com and Rxx
也没有显示;
就是R0—R3上的电平不对,不是一个电平,而是变化的矩形波,没想明白,而在F427上就是恒定的分压电平了,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IO口设置正确吗?参考一下数据手册的P63的P5.5/6/7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