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供电电压

楼主:
430F1611如何读自身供电电压?哪位有例程啊?

网友:
AD测电源分压。

网友:
AD测电源分压。

具体怎样测啊?我是新手,还有一些基本测试的程序,如休眠/唤醒状态的设置等等,谢谢啦

网友:
给你一个内部测温度的,你把通道号改一下就变成测电压了

//******************************************************************************
// MSP-FET430P140 Demo - ADC12, Sample A10 Temp and Convert to oC and oF
//
// Description: A single sample is made on A10 with reference to internal
// 1.5V Vref. Software sets ADC12SC to start sample and conversion - ADC12SC
// automatically cleared at EOC. ADC12 internal oscillator times sample
// and conversion. In Mainloop MSP430 waits in LPM0 to s××e power until
// ADC10 conversion complete,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 from any LPMx in
// Mainloop on reti.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800kHz, ADC12CLK = ADC12OSC
//
// Uncalibrated temperature measured from device to devive will vary do to
// slope and offset variance from device to device - please see datasheet.
//
// MSP430Fx49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A10 |
//
// M. Buccin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 2005
// Built with CCE Version: 3.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21A
//******************************************************************************

#include <msp430x14x.h>

int long temp;
int long IntDegF;
int long IntDegC;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2CTL0 = SHT0_8 + REFON + ADC12ON;
ADC12CTL1 = SHP; // ena××e sample timer
ADC12MCTL0 = SREF_1 + INCH_10;
ADC12IE = 0x001;
ADC12CTL0 |= ENC;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BIS_SR(CPUOFF + GIE); // LPM0 with interrupts ena××ed

// oF = ((x/4096)*1500mV)-923mV)*1/1.97mV = x*761/4096 - 468
// IntDegF = (ADC12MEM0 - 2519)* 761/4096
IntDegF = (temp - 2519) * 761;
IntDegF = IntDegF / 4096;

// oC = ((x/4096)*1500mV)-986mV)*1/3.55mV = x*423/4096 - 278
// IntDegC = (ADC12MEM0 - 2692)* 423/4096
IntDegC = (temp - 2692) * 423;
IntDegC = IntDegC / 4096;

_NOP(); // << SET BREAKPOINT HERE
}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temp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_BIC_SR_IRQ(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网友:
用二极管串个电阻,测电阻上电压

网友:
给你一个内部测温度的,你把通道号改一下就变成测电压了

通道号如何选择呢,实在不好意思,麻烦大家了。

网友:
最好用外部基准电压,内部的好像不太准

网友:
供电电压

我的意思是不用外部测电阻获得自身的供电电压,而是本身就可以通过一种通信方式来读到它的供电电压。

网友:
发出数据

// oF = ((x/4096)*1500mV)-923mV)*1/1.97mV = x*761/4096 - 468
// IntDegF = (ADC12MEM0 - 2519)* 761/4096
IntDegF = (temp - 2519) * 761;
IntDegF = IntDegF / 4096;

// oC = ((x/4096)*1500mV)-986mV)*1/3.55mV = x*423/4096 - 278
// IntDegC = (ADC12MEM0 - 2692)* 423/4096
IntDegC = (temp - 2692) * 423;
IntDegC = IntDegC / 4096;

通过串口已经发出数据了,但是乱码,弱弱的问一下,上面的数据都代表什么?公式是什么?帮帮忙吧

网友:
加个硬件的看门狗,不要在乎这点小钱,可靠性第一。

网友:
用复位芯片

网友:
楼上,两位大侠

你们都用什么狗??我这狗都比cpu值钱啦~~

网友:
希望很稳定的话,建议还是外加复位芯片,EXAR就用丰富的型号供大家使用

网友:
个人感受:MCU永不关机,就是“LPM4”哈,用RESET上的按键进行“开/关”机控制

网友:
sunshine998 再谈cpu上电复位的问题!!!!交流

由于430单片机是低功耗单片机,供电的电源电压比较低(1.8--3.6v),因此在抗干扰方面和5v供电的单片机是有差距,这个是一个很难调和的问题。相比其他的类型的MCU,单片机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是很高的。
在反复上电的时候由于掉电不彻底,导致不能正常的复位,430是存在这些问题,通过加一个复位芯片或者一个电压管理芯片和LDO结合的方式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现在ti新出的5系列的单片机自带PMM(电源监控与管理模块) 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朋友们可以试试看啊。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希望朋友们提出更好的建议。

网友:
请问价格哪种型号的复位芯片比较合适?

网友:
除了5XX系列的有PMM,24XX系列的有没有?请问选用哪种型号的复位芯片比较合适?810可以吗?

网友:
5系列PMM貌似还有点问题,有些系列有SVS,大家可看下用户手册

网友:
看看我的理解

既然使用外界“恶劣的电源”,那么我想你的单片机不是工作在低功耗状态的,因此可以考虑3.3V的LDO输出上的uF级电容尽量使用小容量的,二则是否可以在电容上并接个电阻看看。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让干扰从电源进入单片机系统。工业现场的交流电在进入系统之前,最好加个共模滤波电路,具体可以参考常规的低压开关电源设计,这种处理 方式已经在实际的应用中被证明很有效,当然实际问题要具体分析,这里只给定个性。

网友:
滤波肯定有,但我的滤波不是万能的,电源不是绝对干净的那种,我目前水平,目前的成本要求,我是做不出来的。
经过测试,加复位就非常明显的解决了,死机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再出现,很遗憾,我用的一款很便宜的芯片,潜意识就不想增加外围芯片,折腾这么久,最终妥协了,结果还是要增加成本了,复位芯片甚至比cpu还贵!!-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