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尔达开发板的问题,232串口调试不成功

楼主:
1、PC机串口连接TEST44X学习板的9芯串行接口 J5_232
// 2、对拨动开关P_232、P1、U_USART,只有拨动开关 U_USART 的P2脚和P5脚拨到ON 的位置;
按照上面的设置设置了,我从pc端给开发板发数据,没有回来的数据,没反应,其他几个历程也不行,请问是有什么问题我没注意到?

//******************************************************************************
// MSP430-TEST44X Demo - USART0 UART 115200 Echo ISR, DCO SMCLK
//
// Description; Echo a received character, RX ISR used. Normal mode is LPM0,
// USART0 RX interrupt triggers TX Echo.
// ACLK = LFXT1 = 32768Hz, MCLK = SMCLK = UCLK0 = DCOCLK = 1048576
// Baud rate divider with 1048576hz = 1048576Hz/115200 ~ 9.1 (009h|08h)
// //*An external watch crystal on XIN XOUT is required for ACLK*//
//
// MSP430F449
// -----------------
// /|\| XIN|-
// | | | 32768Hz
// --|RST XOUT|-
// | |
// | P2.4|----------->
// | | 115200 - 8N1
// | P2.5|<-----------
//
//
//
// Lierda, Inc
// February 2006.03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40a
// ID: MSP430-TEST44X
// DATA:2005-7-12
// REV: 2.0A
// 硬件连接如下:
// 1、PC机串口连接TEST44X学习板的9芯串行接口 J5_232
// 2、对拨动开关P_232、P1、U_USART,只有拨动开关 U_USART 的P2脚和P5脚拨到ON 的位置;
//
//******************************************************************************

#include <msp430x4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FLL_CTL0 |= XCAP14PF; // Configure load caps
UTCTL0 = SSEL1; // UCLK = SMCLK
UBR00 = 0x09; // 1MHz 115200
UBR10 = 0x00; // 1MHz 115200
UMCTL0 = 0x0A; // modulation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SWRST*
ME1 |= UTXE0 + URXE0; // Ena××e USART0 TXD/RXD
IE1 |= URXIE0; // Ena××e USART0 RX interrupt
P2SEL |= 0x30; // P2.4,5 = USART0 TXD/RXD
P2DIR |= 0x10; // P2.4 output direction
_EINT(); // Ena××e interrupts

for (;;)
_BIS_SR(CPUOFF); // Enter LPM0
_NOP(); // Required only for C-spy
}
}

//interrupt[UART0RX_VECTOR] void usart0_rx (void)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void)

{
while ((IFG1 & UTXIFG0) == 0); // USART0 TX buffer ready?
TXBUF0 = RXBUF0; // RXBUF0 to TXBUF0

网友:
程序没错,看你串口助手怎么设置的了

网友:
将收和发分开测试,先确认其中一项是否成功。
如果都不行,请单步运行发送部分,看PC能否接收到。
另外,串口助手的版本和串口线也是影响通讯的因素

网友:
串口线和串口助手都换过了,单步进不了中断,
发我改成TXBUF0 = 00,对么?

网友:
把你上位机配置界面,还有学习板的串口那部分截图发出来,我们看下

网友:
解决了,,是jtag供电的问题,用外接电源供电就好了

网友:
并口jtag供电能力有得不行,最好外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