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不通的BSL密码问题.

楼主:
正如大家知道的,bsl的中,如果对flash读写需要一个密码文件,这个密码文件由32个字节的中断向量

组成.这个平时好象是没有什么问题,如下的话,就感觉有些别扭了.

1.我今年生产了一个产品,使用了2系列的芯片,使用bsl烧录.

2.第二年,我想对去年的产品更新功能,需要使用2系列的INFO A内的校验数据,因此不能将INFO

内的数据擦除,因此,我必须将上年的程序调出来,编译生成TXT档,然后改个密码文件出来,然后开始烧

录,并且在烧录的时候,READ INFO A 并且 RESTORE INFO A.如果产品多了,这个不是很麻烦..

为什么不把那些校验数据放到一个特殊点的地方呢?不用密码能读多好,如果早些的程序丢失了的话,

哪还真的穷举破解啊?

这些数据不需要保护吧?

网友:
不需要密码的话,那岂不是比51的还容易破解。怎么能保护知识产权呢?
穷举法破解?你可以试试看后果是什么?

网友:
使用我们的编程器可以在您加密前读出密码保存文件,在更新程序时先载入保存的密码,再进行编程,选择不擦除信息段即可。

另外我们的编程器支持保留调整数据的功能(即INFO A里的修正数据将被保护)

网友:
引用:

不需要密码的话,那岂不是比51的还容易破解。怎么能保护知识产权呢?
穷举法破解?你可以试试看后果是什么?
您可能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针对INFO A内的出厂数据,为什么还要保护呢?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啊.

网友:
在INFOR A  对于2系列没有锁频环,DCO没有配置直接输出很不准的,需要校准的,TI出厂对每个芯片DCO有1MHZ,8MHZ,12MHZ,16MHZ,DCO校验数值,你直接就可以使用很方便,同一型号的芯片间校验值有可能不同。如果你不小心擦除,我看你得自己调拉,有信息存储器保护不是很好吗?

网友:
可以保护你得信息存储器

网友:
见5楼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