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DCO振荡器频率?

楼主:
(1) MSP430 DCO振荡器频率范围是多少?我如果不用外部晶振,我进行采样或定时的时候不能准确确定采样间隔?其受温度影响到底如何?
(2)MSP430F 1XX与MSP430F4XX系列中 4XX系列使用32。768K晶振时,可以精确确定DCO,而1XX则不可以,我的理解对吗?
谢谢!

网友:
F2XX可以达到16MHZ 其他的8MHZ
F1XX的DCO会受电压和温度的变化会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网友:
DCO还是比较糊涂;魏小龙老师的书上写的比较具体,我看的还是糊涂,迷糊死了。

网友:
4xx之所以能精确确定DCO是因为它有FLL,而1xx没有这个。

网友:
4xx之所以能精确确定DCO是因为它有FLL,而1xx没有这个。
但可以自编一个程序实现1xx中的软件FLL功能.

网友:
DCO比起外部晶振精度是差了点,有FLL的要好多。但是用来确定采样和定时还是够准确的。DCO相当于数字化的RC振荡电路,所以说到温度影响,我不清楚确切数据。

有FLL的话DCO是以ACLK 位基准进行校验的,具体校验过程用户手册有详细说明。

网友:
自校准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