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函数不能递归调用

楼主(2008-12-30):
为什么函数不能递归调用
以前有一篇帖子提到函数不能递归调用,
想请教一下各位,为什么不能递归调用,
是绝对不行还是可以有条件的使用?
条件

网友A:
函数能递归调用,但会占用过多内存.
递归调用时要有终止点,否则形成无穷递归调用,就用尽内存.

网友B:
关注一下430的C函数能否递归调用

网友C:
引用:
函数能递归调用,但会占用过多内存.
递归调用时要有终止点,否则形成无穷递归调用,就用尽内存.
顶

网友D:
有的函数中使用了硬件的专用寄存器和资源,那在递归调用时会产生硬件上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