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芯片不正常,430不复位?

楼主(2009-01-05):
复位芯片不正常,430不复位?
我用SP708S芯片做430的复位电路,但上电后芯片不工作,需要将708的1脚MR手动拉低一下430才复位正常启动。1脚MR接的1M电阻和100nF电容。
芯片
上电

网友A:
你芯片什么型号?有BOR的话建议你看看。

网友:
用的F1611,以前有块板子能启动,不过启动有点慢。现在重新画了块板子,但复位电路没变化,就是启动不了,需要手动拉低。按理说复位芯片有200ms的低脉冲应该够了啊!

网友B:
我换掉了708,用经典的阻容方式,但上电还是不正常,需对电容放下电才能正常复位启动。手上又没有工具,郁闷呐!

网友C:
1M的上拉电阻太大,导致复位电容的电荷不能完全放掉.
在1M电阻上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1N4148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D:
引用:
1M的上拉电阻太大,导致复位电容的电荷不能完全放掉.
在1M电阻上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1N4148可以解决此问题
并联之后还是不行,手上没工具没法看上电时的波形,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