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AD问题

楼主(2009-01-04):
AD问题
我采用2.5V的内部基准电压,有外部输入时采的值正确着呢,但是无外部输入时采的值总是2000多,我不明白无外部输入时采的是具体的值还是0呢 按公式0/2.5*4095 应该是0,对吧

网友A:
无外部输入是指AD输入口悬空吗?

网友B:
应该是外部的干扰吧?!

网友C:
无外部输入是指AD输入口悬空吗?
对,AD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
悬空的测量值是不一定的,因为输入阻抗很高,有可能会把AD端口烧坏。最好接一个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