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换

楼主:
MSP430F1611芯片内部集成的ADC12模块测量电源正极电平值,并通过将所测电平值与参考电平进行比较,得到转换数据NADC,最后电源的电压Vin可以由下式得出:
NADC=(Vin-VR-)*4095/(VR+-VR-)

式中:VR+为参考电压正极,VR-为参考电压负极,Vin为ADC12转换得到的电压值,NADC为单片机转换寄存器值。
我选用1.5V的参考电压,单片机转换寄存器值4035mv,但是VR-如何选取呢?我选的是0v,可是
Vin算出来1.48V,和实际供电电压2.96V出入很大呀

网友:
你把参考电压发生器关掉试试。设参考电平VR+为××cc,VR-为××ss。你原来的结果是对的。

网友:
你把参考电压发生器关掉试试。设参考电平VR+为××cc,VR-为××ss。你原来的结果是对的。

谢谢啊,我知道了,转换器的结果是(××cc-××ss)/2,2倍的结果刚好。你帮我看看我那个接收程序为什么老不对啊?

网友:
如果你的参考电压是1.5V,输入电压是不能超过参考电压的。你可以把程序发上来让大家给你看一下,注意一定加些注释。

网友:
如果你的参考电压是1.5V,输入电压是不能超过参考电压的。你可以把程序发上来让大家给你看一下,注意一定加些注释。

这个程序好像是版主给我的啊?只是将测温度的通道10换成通道11了,我再watch窗口观察的volt值是4035mv左右,这样根据公式算下来自身的供电电压是1.48v,可是这个volt的值应该是
(××cc_××ss)/2,这样的话,就和我的供电电压××cc=2.96没多大出入啊,对不对?
版主,再请教一下,我另外一个程序,选用2.5v的参考电压,没外部输入的情况下,ADCMEM0和ADCMEM1的大概是2000左右和2200左右,这对不对啊?我以前没做过AD方面,它这个值在什么范围?怎么的出来的?谢谢。

#include <msp430x16x.h>

int long Volt;
int long IntDegF;
int long IntDegC;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ADC12CTL0 = SHT0_8 + REFON + ADC12ON; // 0:采样定时器需要SHI信号的上升沿触发 设置采样时间,N=64, 打开ADC12内核,内部参考电压源
ADC12CTL1 = SHP; // SHP: 1:采样信号源自采样定时器 0:采样信号源自采样输入信号
ADC12MCTL0 = SREF_1 + INCH_11; // SREF: 参考电压选择 INCH:模拟输入通道选择
ADC12IE = 0x001; //开相应模拟通道中断,转换完毕后引发中断
ADC12CTL0 |= ENC; //转换允许(上升沿)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转换开始
//_BIS_SR(CPUOFF + GIE); // 进入LPM0并使能中断

// oF = ((x/4096)*1500mV)-923mV)*1/1.97mV = x*761/4096 - 468
// IntDegF = (ADC12MEM0 - 2519)* 761/4096
IntDegF = (Volt - 2519) * 761;
IntDegF = IntDegF / 4096;

// oC = ((x/4096)*1500mV)-986mV)*1/3.55mV = x*423/4096 - 278
// IntDegC = (ADC12MEM0 - 2692)* 423/4096
IntDegC = (Volt - 2692) * 423;
IntDegC = IntDegC / 4096;
Volt = ADC12MEM0;
_NOP(); // 设置断点
}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Volt = ADC12MEM0; // 结果送入ADC12MEM0,清除IFG
//_BIC_SR_IRQ(CPUOFF); // 从LPM0唤醒CPU
//}

网友:
oF oC IntDegF IntDegC分别表示什么?923mV 1.97mV 986mV 3.55mV都表示什么值?

// oF = ((x/4096)*1500mV)-923mV)*1/1.97mV = x*761/4096 - 468
// IntDegF = (ADC12MEM0 - 2519)* 761/4096
IntDegF = (Volt - 2519) * 761;
IntDegF = IntDegF / 4096;

// oC = ((x/4096)*1500mV)-986mV)*1/3.55mV = x*423/4096 - 278
// IntDegC = (ADC12MEM0 - 2692)* 423/4096
IntDegC = (Volt - 2692) * 423;
IntDegC = IntDegC / 4096;

网友:
有写寄存器得在ENC置位的时候才能设置成功,还有你好像用的是单通道单次转换,哪把SHP置位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电压监测已经解决

可是我接受的程序仍然无法调通,再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