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1问?

楼主(2008-12-29):
关于晶振1问?
各位大虾:MSP430F2012有自带的LF振荡电路,只要在外部XTin加入晶体就可以让它起振,从而给430提供时钟了 。请问能用带压控的高温晶体振荡器做为MSP430的时钟输入源吗?能的话怎样做?谢谢。
时钟
大虾
振荡器

网友A:
没试过,你既然有这个条件不妨试下。至于单片机设置,你把它设置成外部晶振XT2吧。不过这个“带压控的高温晶体振荡器”的频率不要超过F2012程序能正常运行的频率极限。

网友B:
哦, 刚才我用F2012的LF试了一下,把振荡器的输出接到XIN.不行 连我的振荡器都没输出了 想想 好象这样接没有满足430的LF内部振荡电路的起振条件

网友C:
我的设计 要求Timer_A 在-30-70度 一样准确. 不知道斑竹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D:
引用:
我的设计 要求Timer_A 在-30-70度 一样准确. 不知道斑竹有什么好建议
TA的工作误差并不是由温度的变化引起的,而是由于温度的变化引起了震荡器的变化。才造成定时不准确。
建议:可以采用校准的方法,如采用参数校准板,将各个温度下的震荡器参数记录下来保存到INFO中,然后可以利用内部的ADC温度模块配合使用

网友E:
"带压控的高温晶体振荡器"当温度变化时输出频率很稳定吧?
它的一端接GND,另一端接XIN.注意电平要与MSP430的电平(3.6V以下)匹配,连接线尽量短.

网友F:
晶振的时钟频率是?请问与普通的晶振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