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串口问题求救!

楼主(2009-01-19):
RS485串口问题求救!
本人RS485通信电路由ADM483芯片和TLP521来实现电平转换和隔离,现在的问题是2400bps和4800bps的接收都没有问题,9600bps接收不倒数据,但是发送的时候发现UTXIFG0总是为“1”,初始化后也是“1”,很想不清楚,发送是通过查询式的发送实现,请各位大侠们给点建议是怎么回事?
问题
查询

网友A:
TLP521是普通光耦,不能用在高速隔离通讯,使用高速光耦合即可。

网友B:
UTXIFG0总是为“1”,初始化后也是“1”,是正常现象。在发送过程中才是0,发送缓存把数据给发送移位寄存器后就置1

网友C:
解决了一下,重新翻了一下手册,是我的理解错了,光耦的速度我就用到4800
暂时不准备改板子了

网友D: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