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指令周期的问题

楼主(2009-01-13):
MSP430指令周期的问题
一条简单的赋值语句居然要4个机器周期。不知道什么指令只占一个机器周期。有没有汇编指令表,可以看占多少机器周期的。
居然

网友A:
上网找一下吧,,不行用软仿真自己看一下。

网友B:
你用的是c还是汇编
c的赋值你需要去看反汇编语句
汇编的指令周期跟寻址方式有关 详细的信息请查看users'guaid 指令系统那章 倒数第2页(我记得是。。总之是那一章的倒数几页。。。)

网友C:
我看的是2系列的 在167页有。另外是 USER GUIDE。

网友D:
输出到io用示波器看一下。430的指令周期和寻址方式有关系,ti没吹牛的那么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