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外部最高可以接几M的晶体

楼主(2009-01-16):
求教外部最高可以接几M的晶体
内部好像最高可以达到16M
外部好像最高到8M
我原来以为是倍频,也就是8*8等于64M;今天看到又是分频,也就是8M分8的话,就变成了1M了,我晕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外接晶体像msp4302274这种芯片,工作时频率可以达到几M啊
工作

网友A:
— 内部频率高达16MHz并且有4种校准频率误差+1%
— 内部非常低功耗的LF振荡器
— 32-kHz晶体振荡器
— 高频晶振可达16MHz
— 共振器
— 外部数字时钟源
— 外部电阻
上面写的很清楚 16M,但单片机也可以超频,但稳定性就不保证了。

网友B:
哦,那工作时最高频率保证的情况下,就16M吗?我原来以为是可以倍频的。这个理解是不对的是吗?
不知有没有人用过32M左右的晶体,因为我估计要这么高的工作频率速度才够。

网友C:
msp430可以对外接晶体倍频吗?原来看到arm是可以倍频的,所以一直以为msp430也是可以的,

网友D:
430外部晶体是不能倍频的,可不是ARM,还有,你为什么估计32m 才能用呢,你说这话说明你还是个新手。

网友E:
要不然,数据串口输出的速度太慢了。我原来以为可以倍频所以才选msp430的

网友F:
你串口要多少速度???????115200???
我原来以为可以倍频所以才选msp430的
一听这话更是新手了。

网友G:
是用显示超长数据的需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