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功耗问题。

楼主:
datasheet里面的Iam Active Mode Supply Current Into VCC Excluding External Current是不是没有包括输出?最差的情况下Iam也只有几个mA,几个管脚的拉电流加起来都不止了吧?

网友:
cpu执行指令所消耗的电流

网友:
应该说是cpu消耗的电流。

网友:
有一点不太了解。Reduced Drive Strength情况下,每条管脚输出电流为6mA,为了确保输出电平,最大总输出电流不能超过100mA。这样不是最多只能同时驱动100/6=16条管脚了么?

网友:
回5楼,是的。

网友:
晕一下,我还打算在片外扩展RAM呢,看来没戏了,呵呵。

网友:
扩ram 地址总线没开放 其实也不大可行

网友:
片外可以扩串行总线的RAM,比如IIC SPI 口的。

网友:
那样子 太慢了 实在没有太大的优势

网友:
430没外扩总线,当然只能这么用,一般的项目不建议外扩RAM,他非要扩,只能这么办了,,在说了。SPI慢吗??????????

网友:
慢的不是spi 慢的是整个取数据的过程多了至少3步
ok 这个问题打住。。。。 实在没必要去争论它,都是替网友最大限度的提供解决方法而已,我的提议是换用更大ram的MCU 而不从外扩ram去考虑他 纯供参考而已 毕竟lz的具体技术要求跟参数都没给出来

网友:
同意ls。提议是换用更大ram的MCU 而不从外扩ram去考虑他

网友:
谢谢二位。受益匪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