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问题

楼主:
我的万用表不能测量微安级的电流,哪还有什么办法知道我的程序就进入低功耗了呢?

网友:
我想在低功耗的设置语句后面加上一句让某个管脚置高驱动二极管发光的句子应该比较直观吧。

网友:
用示波器不就得了呀

网友:
进入低功耗后,仿真时是不跑程序的,一直会在LPM里停的

网友:
那就测电压啊,串入电阻一只

网友:
引用:

那就测电压啊,串入电阻一只
这也要看情况。
我有个电流要测,只有1微安左右,而我的示波器的最低垂直每格电压是50mV,要串5k以上电阻才能达到转换目的,但是负载电阻可要远远小于5k。

网友:
升压加电阻啊,,呵呵

网友:
串电阻,,量电压,欧姆定律自己算。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 : 搞一个可以测微安的表

网友:
示波器可不好用。

网友:
串电阻,用OP放大,用AD测量;或直接用AD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