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1-12):
求助
各位大虾们,小弟新手。
问一个问题。通过并口可以把程序下载到MSP430里面。是下到了哪里啊?
为什么我一掉电或者复位以后程序就没了。
在线调的时候都是正常的。我有选择那个FET Debugger。用的是并口(第二个选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不是程序没有烧到里面去?要不要买一个其他的什么下载器来下载程序进去?
谢谢了。在线等答案
程序
在线

网友A:
是下载到芯片中(FLASH中去)
为什么我一掉电或者复位以后程序就没了。
这话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你怎么知道程序没了?如果上电程序不能运行的话看看你的供电正常吗!一般程序仿真进去了如果不擦除是不会没的。

网友C:
就是并口连接着调试的时候都可以用的。要是把并口拔了。然后复位或者掉电就无法执行程序了。不知道是不是俺设置不对造成的。FET Debugger 怎么设置?

网友D:
1.是不是没有设置好?
2.程序中没有对flash操作?
3.FET Debugger的设置
选择所用芯片
选择FET Debugger仿真
选择 并口,,没特殊需求,其他默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