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MSP430波特率问题

楼主(2009-01-09):
MSP430波特率问题
F1611的片子,晶振8M,uart最大波特率怎么只能到800k,我想提高到1M,过了800K就只收到很有规律的乱码,比如我上位机(f1611)发01,下位机(f1611)受到的就是80,上位机发02,下位机就收到40,感觉像是接收的单片机慢了。我接收的单片机是用中断接的,里面就两条语句#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RX_ISR(void)
{
dr[n_length]=U0RXBUF;
n_length+=1;
return;
}
不知道各位曾做过高速通讯的最大uart波特率能到多少,我这个为什么提不高?
,
void
,
return
,
波特率

网友A:
1M的UART?一般最高就115200 这个跟异步通讯本身协议(物理制约)限制的速度有关

网友B:
921600,很稳定的

网友C:
那就适当提高一下MCLK的频率

网友D:
引用:
F1611的片子,晶振8M,uart最大波特率怎么只能到800k,我想提高到1M,过了800K就只收到很有规律的乱码,比如我上位机(f1611)发01,下位机(f1611)受到的就是80,上位机发02,下位机就收到40,感觉像是接收的单片机慢了。我接收的单片机是用中断接的,里面就两条语句#pragm...
1,提高MCLK的数值,使CPU更快地运行.
2.中断函数中用R4或R5作为数组指针,提高中断执行效率.
3.传输线尽量缩短,减小信号畸变.
unsigned short *pDr @R4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RX_ISR(void)
{
*pDr++ = U0RXBUF;
return;
}

网友E:
波特率哪有80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