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

楼主(2009-01-06):
升压芯片
要+-36V电压,想用9~12V这样的直流升压,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芯片介绍吗?
芯片

网友A:
需要知道你的输出电流以及转换效率功耗等要求

网友B:
引用:
需要知道你的输出电流以及转换效率功耗等要求
电流要求不高,100mA,500mA这样应该可以。转换效率,pwm,或电荷泵应该都不低了吧。

网友C:
还可以升压?那多出的功率哪里来的啊?

网友D:
引用:
还可以升压?那多出的功率哪里来的啊?
升压电路本身就消耗功率了,能量不会多出来吧

网友E:
升压就是电流变小了啊,而且功率上一定会有损失的

网友F:
算起功率也有20多w了,方案有点难度,但也有,找TI N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