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通过BSL升级程序后会不会自动重启?

楼主(2009-01-11):
MSP430通过BSL升级程序后会不会自动重启?
还是外部的逻辑需要给它一个复位信号?
升级
信号
程序

网友A:
应该是不会自动重启的.
因为如果插着BSL 烧录器的话,RST脚应该一直为低电平..

网友B:
不同的编程器有不同的操作,要看编程器的。

网友C:
启不启也没什么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