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250可以不接外部晶振,使MCLK跑到4M吗?

楼主(2009-02-07):
MSP4250可以不接外部晶振,使MCLK跑到4M吗?
频率精度不用要求太高,能够达到1系列的稳定性都可以
4M ± 20%的稳定性都可以接受。
但是好像4系列的跑4M必须接外部晶体???
晶振
稳定性

网友A:
带DCO 的可以。

网友B:
DCO就可以了,不需要外晶振

网友C:
但是好像4系列的跑4M必须接外部晶体???-------------是的,,一般4系列的都外接32768,然后倍频到4m

网友D:
SCFQCTL|=SCFQ_4M;
这样设置可以吗

网友E:
re
SCFI0 |= FN_3;
SCFQCTL=61;
FLL_CTLO=DCOPLUS+OSCCAP1;
这就是4M的设置,供参考,楼主可以参照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