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有个问题要问大家,430的Timer_A做PWM

楼主:
大家好,有个问题要问大家,430的Timer_A做PWM输出,让指定IO输出控制LED亮度,占空比在0-65535间调整。我用的是外部晶振3.6864MHz

网友:
请将意思说清楚些

网友:
啊,不够清楚啊,是这样,我其实是要做个0-3V的DA输出,用430的Timer_A模拟,但是分辨率要16位,但是不知道要如何配置Timer_A,求大家讲解,看了手册,对定时器的介绍好像太少了写些,就那么一小段,还没看懂寄存器怎么用。。。。。。。。

网友:
PHP 代码:
//******************************************************************************* //  MSP-FET430P140 Demo - Timer_A, PWM TA1-2, Up/Down Mode, 32kHz ACLK // //  Description: This program generates two PWM outputs on P1.2,3 using //  Timer_A configured for up/down mode. The value in CCR0, 128, defines the //  PWM period/2 and the values in CCR1 and CCR2 the PWM duty cycles. Using //  32kHz ACLK as TACLK, the timer period is 7.8ms with a 75% duty cycle //  on P1.2 and 25% on P1.3. Normal operating mode is LPM3 //  ACLK = TACLK = LFXT1 = 32768Hz, MCLK = default DCO ~800kHz. //  //* External watch crystal on XIN XOUT is required for ACLK *//     // //               MSP430F149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1.2/TA1|--> CCR1 - 75% PWM //           |         P1.3/TA2|--> CCR2 - 25% PWM // //    PWM周期 (32768/CCR0)*2 = 2s //    p1.2 输出占空比 3/4 //    p1.3 输出占空比 1/6 //******************************************************************************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WDTPW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C;                            // P1.2 and P1.3 output   P1SEL |= 0x0C;                            // P1.2 and P1.3 TA1/2 otions   CCR0 32768;                             // PWM Period/2   CCTL1 OUTMOD_6;                         // CCR1 toggle/set   CCR1 32768*3/4;                         // CCR1 PWM duty cycle   CCTL2 OUTMOD_6;                         // CCR2 toggle/set   CCR2 32768*1/6;                         // CCR2 PWM duty cycle   TACTL TASSEL_1 MC_3;                  // ACLK, up-down mode   _BIS_SR(LPM3_bits);                       // Enter LPM3

网友:
主要我现在还没搞清楚定时器的工作原理,怎么设置,我用的是F2274
谁能详细说下这几个模式的功能吗?或给我些定时器的资料,手册上哪些实在说的太少了,看不明白。。。
#define OUTMOD_0 (0*0x20u) /* PWM output mode: 0 - output only */
#define OUTMOD_1 (1*0x20u) /* PWM output mode: 1 - set */
#define OUTMOD_2 (2*0x20u) /* PWM output mode: 2 - PWM toggle/reset */
#define OUTMOD_3 (3*0x20u) /* PWM output mode: 3 - PWM set/reset */
#define OUTMOD_4 (4*0x20u) /* PWM output mode: 4 - toggle */
#define OUTMOD_5 (5*0x20u) /* PWM output mode: 5 - Reset */
#define OUTMOD_6 (6*0x20u) /* PWM output mode: 6 - PWM toggle/set */
#define OUTMOD_7 (7*0x20u) /* PWM output mode: 7 - PWM reset/set */

网友:
原理性的解释需要你自己去看书了

网友:
芯片手册Datasheet上是没有详细说明的
在用户指南User's Guide上

网友:
可以上TI的网站下载相关的参考代码例程参考

网友:
好好看看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