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求助!

楼主:
没有用到TI的BSL,自己写了BOOTLOAD。没有可设置加密的寄存器。怎么设置才能实现加密?

网友:
借用FLASH地址的内容,如BSL借用中断向量。

网友:
自己做通信的话,密码随便自己怎么定义。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我的BOOTLOAD只能写,不能读。所以只要把熔丝烧断就可以了。但是还担心,用BSL读出程序。这个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用BSL读出程序。是要密码的,只要中断向量不要太简单就好,,不用的也设置上,,根本暴力破不开。。

网友:
利用BSL想读出程序,对于1XX,2XX,4XX 在读之前需要输入32个字节的口令才可以打开,否则程序丢掉.对于新出来的5438输入16字节口令.口令与中断是相关的.

网友:
熔丝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