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1-28):
求助
我买了430的学习板,可是液晶不能显示程序,我看了网上说要禁止JTAG口,可是如何禁止呢?
程序
网上
如何

网友A:
BSL可以禁止JTAG口。

网友B:
你是什么学习板啊?

网友C:
谁说要禁止JTAG口?
带LCD的芯片,JTAG和I/O口不是复用的,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JTAG仿真LCD显示的。

网友D:
问题解决了
是449的开发板,我把液晶接反了,是不用禁用JTAG口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