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MSP430内部实现硬件序列号?

楼主:
我想把序列号写到flash的某个高端地址上,比如0xFFFF,每次需要序列号的时候读这个地址就可以。但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地址所在的sector也储存程序,这样每次编程擦除的时候,原先写入的序列号也就会被擦除了,所以每个MCU都需要各自对应的烧写文件(因为序列号不同)。如果设备的数量很大,比如说上千个,这么做就不现实了。有没有办法可以方便地在MSP430内部实现序列号存储?

网友:
没想到什么好办法,,可以外部加一个唯一id,,有保密的,有温度测量的(18B20)。

网友:
可以把ID号放在信息段内 ,在调试时选择不擦除信息段。生产时可以选用带ID号烧写的编程器。

网友:
可以把ID号放在信息段内 ,---是说那256BYTE里吗?

在调试时选择不擦除信息段。--------什么意思??????

生产时可以选用带ID号烧写的编程器。--------什么编程器可以??

网友:
用编程器可以实现序列号得自动写入,写到信息存储器中

网友:
引用:

可以把ID号放在信息段内 ,在调试时选择不擦除信息段。生产时可以选用带ID号烧写的编程器。
斑竹能不能详细说说这个?另外,MSP-FET430UIF带不带ID号烧写功能?

网友:
我们的编程器都带序列号烧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