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A0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想用timer_a 的ccr0做一个定时中断,还想timer_a 的ccr1做一个1赫兹的脉冲方波,可就是不行,求教大家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msp430x42x0.h>

unsigned int wDelay = 0;

//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switch( TAIV )
{
//case 2: P1OUT ^= 0x01; // 想用CCR1但是没输出
case 2: break;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case 10: P1OUT ^= 0x01; // overflow
break;
}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wDelay++;
CCR0 += 1500;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闭看门狗
TACTL = TASSEL1 + TACLR + TAIE ;//时钟源SMCLK,清除TAR
CCTL0 = CCIE;//CCR0中断使能
CCR0 = 50;//产生3.2ms的定时
CCR1= 5000;
CCTL1 = OUTMOD_2;
TACTL |= MC1;//Timer_a增计数模式
_EINT();//使能系统中断
P1DIR |= 0x01;

for (;;)
{
_NOP();
}
}

从P1.0口,如果用CASE2的话就没有脉冲输出,如果用CASE10的话就有脉冲输出,为什么呀?

网友:
就是秒表嘛!很好弄的啊!
用比较中断,时钟选择ACLK
记数值,加到32768就可以了啊

网友:
你好,有例子没?谢谢!

网友:
又是中断 又是硬件PWM(CCTL1 = OUTMOD_2;) 把你的要求说细致点 。  就产生一个1Hz的方波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想用timer_a 的ccr0做一个定时中断,还想timer_a 的ccr1做一个1赫兹的脉冲方波,可就是不行,求教大家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msp430x42x0.h>

unsig...
///////////////////////////////////////////////////////////////////////////////////
这样修正一下吧: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msp430x42x0.h>

unsigned int wDelay = 0;

//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switch( TAIV )
{
//case 2: P1OUT ^= 0x01; // 想用CCR1但是没输出
case 2: break;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case 10: P1OUT ^= 0x01; // overflow
break;
}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wDelay++;
CCR0 += 1500;

P1OUT ^= 0x01;}//测量这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闭看门狗
TACTL = TASSEL1 + TACLR + TAIE ;//时钟源SMCLK,清除TAR
CCTL0 = CCIE;//CCR0中断使能
CCR0 = 10000;//这时CCR0的值为演示值,依实际修正,但CCR0应大于CCR1(增计数模式)
CCR1= 5000;//CCR1应小于CCR0
CCTL1 = OUTMOD_2;
TACTL |= MC1;//Timer_a增计数模式
_EINT();//使能系统中断
P1DIR |= 0x01;

for (;;)
{
_NOP();
}
}

网友:
谢谢你,但这时ccr0的中断就时间很长,我想用一个20ms的中断采集键盘。
还能怎么改,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