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p07的V-端接地行吗,还是非得要接负电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必须接负电源

网友:
有没有不需要负电源的放大器

请问一下,有没有不需要负电源的放大器呀,代替op07,比如Ma741行吗?

网友:
不接-V也是可以的,相当于:
V+ - VCC
V- - GND
但是OP的地就得相当于VCC/2了
有个前提,VCC要大于5V,而且这个时候,OP07的动态范围会很小

网友:
OP07吗?不一定吧!不一定需要接负电源,那个负电源只是给运算放大器提供一个中心地,如过接地的话,那OP07的地就相当于VCC/2。
不需要接负地的运算放大器,最常用的就是LM324了,不过这款啊,性能一般。
LM741一样也有两个电源端。

网友:
VCC要大于6V,而且这个时候,OP07的动态范围会很小,,,OP07不接-电源性能就不保证了,,,必须接-电源,你要怎么取这个-电源,,是加个-电源,还是VCC/2。

网友:
OP07,741等都是双电源运放,而且电源电压至少8V以上才有一定的动态范围.
可用LMV324这个单电源低电压(3V),价廉(<2元),精度与OP741相当.

网友:
op07

谢谢各位,也就是说如果不接负电源,op07的动态范围会很小(因为我只能用+5V给它供电),-5V电源不知道怎样产生.
我现在用的是opa2334或2335,相应的pdf文件上说这些可以不用接负电源,与LM324相比,也可以用吧?
我是想用放大器放大从430IO端口出来的电压(大约3.3V)到5V,然后驱动一个小型的蜂鸣器,要求不高,应该可以吧?

网友:
蜂鸣器还分有源和无源的,,,你要是光驱动个蜂鸣器,,用个三极管就可以了。。没必要用运放。。。

网友:
引用:

蜂鸣器还分有源和无源的,,,你要是光驱动个蜂鸣器,,用个三极管就可以了。。没必要用运放。。。
同意!

网友:
运放?蜂鸣器!
要想的是为什么不能用430的IO口直接驱动蜂鸣器!是电流跟不上,也就是说只需要加大电流就可以了!
运算放大器,可以电压放大,也可以功率放大,看你怎么接了!不过只是驱动蜂鸣器只需要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1, 2013复位不需要电容,,直接接几十k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2,2个发光二极管应改为低电平驱动方式,,,430没有大的灌电流。。

网友:
2线是接SBWTDIO和SBWTCK,   SBWTDIO 和RST 是一个引脚,,你接104电容,当然不能好用了。

网友:
你的图上不是用的四线制吗?如果是四线制的话,那你的TEST脚一定要接的!
RST上的那个复位电容太大了,10nf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你的图上不是用的四线制吗?如果是四线制的话,那你的TEST脚一定要接的!
RST上的那个复位电容太大了,10nf 就好了!...
恩,我实验下,看看可以吗? 我用的是 pif f4xx开发板的 自带的jtag ,我想用它来 仿真f2013 , 然后自己做了个f2013的小系统,不知道这原理上行得通吗?

网友:
引用:

2线是接SBWTDIO和SBWTCK, SBWTDIO 和RST 是一个引脚,,你接104电容,当然不能好用了。...
lierda 的两线制 ,原来必须要用 uif!我用的是pif ,所以不行!

网友:
PIF啊,,那就不能2线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