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2仿真问题?????

楼主(2009-02-19):
2232仿真问题?????
我用的仿真器是LSD-FET430UIF,使用四线与MSP430F2232相连,但是提示找不到2232。请问是什么原因?????
仿真器

网友A:
设置是否正确?是否选择四线方式?
RST是否连接?是否有电容?

网友B:
TEST是否连接了

网友C:
TEST没有连接,已经设置为四线制

网友D:
RST连接了 上拉电阻为47K 下拉电容为10nF

网友E:
由于JTAG是与IO复用的管脚,所以TEST必须连接

网友F:
如何连接阿

网友G:
翻一下slau138j.pdf资料,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H:
请记住LSDfae20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