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cpld都错的,郁闷,哪位帮我看下,谢谢

楼主:
用cpld与51的连接,读取外部ram,其中低8位地址用cpld锁存,说起来这个程序几条指条就行了,可是我这里在写入0FF的时候就不对了,其他的数据读与写都正常,不知哪里出现问题了,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end

网友:
把锁存器的库调出来,搬一个就行了

网友:
晕,那你帮我写一条语句呀,55

网友:
不知道的也搓各,,,

网友:
P0没有上拉电阻,,给接上看看。。

网友:
上拉电阻接过的。。。10K

网友:
其中低8位地址用cpld锁存,说起来这个程序几条指条就行了-----------你好好看看51读外部的时顺,你写的肯定不对。。

网友:
程序大致看了下,还是没看到按键的延时去抖。另外我建议再中断里置执行一个退出低功耗程序。

void main(void)
{
…………
………………
………………
while(1)
{
LPM4;
delay();//按键延时
for(tem=80;tem>0;tem--)
{
P1OUT ^= BIT0 ;
Send_rf315() ;
}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void)
{
P1IFG = 0 ;
…………
…………
…………
LPM4_EXIT;
}

先这样尝试下,有问题再讨论

网友:
恩,谢谢了! 好的,我尝试下,看看是否问题依旧。
我用timera 中断的时候,此时并没有port口中断 mclk 也发生变化了 ,这说明 和 P1口 延时去抖 没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是312k?

默认的时钟频率是1m

网友:
引用:

为什么是312k?

默认的时钟频率是1m...
在jtag在线测试的时候,默认频率是 1m。 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你可以通过smclk管脚输出看看频率对不对

网友:
我没有很懂意思
1.你是在没有用JTAG仿真,情况下,直接插上外部电源,然后上电执行程序是吗?
2.你测试MCLK 是否已经将I/O口设置为特殊功能使用将I/O口作为MCLK进行输出?
3.你在端口中断里面写一个while(1),让程序一直在中断里面执行,观察MCLK频率输出看是怎么样的?
如果CPU一直运行在中断里面情况下,观察频率仍然不对,那么你可以用449学习板光盘资料中I/0口程序运行下,在例程序里面IO中断程序中也弄成while(1),程序一直执行端口中断程序.观察MCLK频率,注意将MCLK I/O口设置为特殊功能使用.

你观察下这几种情况现象,我们可以共同讨论

网友:
引用:
作者: yangchaochao 查看帖子
我没有很懂意思
1.你是在没有用JTAG仿真,情况下,直接插上外部电源,然后上电执行程序是吗?
2.你测试MCLK 是否已经将I/O口设置为特殊功能使用将I/O口作为MCLK进行输出?
3.你在端口中断里面写一个while(1),让程序一直在中断里面执行,观察MCLK频率输出看是怎么样的?
...
我没有很懂意思
1.你是在没有用JTAG仿真,情况下,直接插上外部电源,然后上电执行程序是吗?
2.你测试MCLK 是否已经将I/O口设置为特殊功能使用将I/O口作为MCLK进行输出?
3.你在端口中断里面写一个while(1),让程序一直在中断里面执行,观察MCLK频率输出看是怎么样的?
如果CPU一直运行在中断里面情况下,观察频率仍然不对,那么你可以用449学习板光盘资料中I/0口程序运行下,在例程序里面IO中断程序中也弄成while(1),程序一直执行端口中断程序.观察MCLK频率,注意将MCLK I/O口设置为特殊功能使用.

你观察下这几种情况现象,我们可以共同讨论

*****************************************
谢谢。如果你没有看懂是因为 我没说清楚。 对于1
上电就执行程序。
对于2,这个毫无疑问,既然要测试时钟,我自然会 p1sel = 0x22 ,p1dir = 0x22 ;
对于3 ,我也尝试过,问题依旧。

唯一没有实验的就是你说的,用 它的程序。
好的有机会我实验下。

网友:
不可以仿真?什么错误提示?贴出来看看

仿真器支持169、415的

网友:
确认芯片有问题吗?用BSL编程器下载一个小程序试试

网友:
lsdfae37

引用:

不可以仿真?什么错误提示?贴出来看看

仿真器支持169、415的
提示信息: Failed to get target information.

网友:
看看电源的那个针套是否连接对了?
点了DEBUG后,手动将430的RESET和GND短接一次,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1.你用什么仿真器 UIF 还是PIF ,如果是USB 仿真器 不能下载你拔掉连接PC机USB数据线,然后再插上 等仿真器上指示灯稳定后,在下载一次实验下.
2.检查你的IAR 芯片型号是否选择对
3.449学习板的外部电源插上下载实下.

网友:
这样问题是复位电路多

-------------------------------------------------------------
www.bjmc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