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下MSPFET软件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6-02-27):
【求助】请教一下MSPFET软件的使用方法
是一款免费软件,看它的说明好象能够把release版本的文件通过自制的JTAG口烧到芯片中
可是我在使用中发现,好象
只能够 擦除 读,写不进程序
我已经把hil.dll,msp430.dll文件拷到FET文件夹了,仍旧写不进程序
请各位大人指点以下啊(我的IAR是破解版)
能够
文件夹
免费软件
release
破解版

网友A:
我当时只是看中它的 读 功能(也没仔细使用,只是看看未加密程序读出来是?)。不知您看中哪一点?
另: tool/settings/current adapter settings下选择“FET direct access”
在器件选择里选对应的器件(我用133试的,对应“MSP430F133”),读写没问题。

网友B:
另:有兴趣的可看看我的帖子:“轻松制作MSP430 JTAG Adapter ”,里面有MSPFET软件下载,并重新编辑了一下。很好的,这几天为 我的:“轻松制作MSP430 JTAG Adapter ”一文的“宣传日”,打扰了,见谅。

网友C(2009-02-12):
MspFet好象只能写debug中的程序,release中的是写不成功!

网友D:
可以写的,您可以试试本站提供的中文汉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