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口的中断会冲突吗

楼主:
P1口开启了P1.4和P1.7的两个中断,但是发现在P1.7的上升沿中断后就程序就不再响应P1.4的中断,直到P1.7的下降沿中断才能继续响应P1.4的中断,请大家帮忙看看。
说明:主程序中并没有关闭总中断,也没有对P1口的中断使能P1IE进行任何设置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ic_ptt()
{
if (P1IFG&BIT7)
{
P1IFG&=~BIT7;
......
}
if (P1IFG & BIT4)
{
P1IFG&=~BIT4;
if ((P1IN&0x10)==0)
{
Delay_ms(10);
if ((P1IN&0x10)==0)
{
P1IES&=~0X10;//interrupt at rising edge
......
}
}
else if ((P1IN&0x10)==0x10)
{
Delay_ms(10);
if ((P1IN&0x10)==0x10)
{
P1IES|=0X10;//interrupt at falling edge
......
}
}
else;
}
}

网友:
程序没写好,

网友:
麻烦能说得具体一些吗,有哪些不正确的设置或者操作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呢

网友:
进入中断,会自动关闭总中断;
退出中断,则自动打开总中断

网友:
程序好混乱!
最好把中断和配置I/O口的分开写!

网友:
多谢几位!
看来单片机是没有这样的特性,我再仔细看看我的程序吧。
现在明白二楼的意思了。

网友:
P1或P2的中断使用一个中断向量,使用时记得判断具体哪个端口触发的就行

网友:
看起比较乱的

网友:
嗯,谢谢各位关注!
实际上P1.7是一个按键,我把按键去抖放到了中断程序中,另外平时P1.7是上升沿触发的(因为有三极管反向),在中断退出的时候将触发沿改为下降沿,以检测按键的松开;同样在按键松开的中断程序中又改回上升沿触发。
前面做了一些测试,觉得这样处理按键也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总觉得不妥,现在把按键去抖放到了中断外面,按键的松开也改成了查询方式。
不知道大家在用中断检测按键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这程序:
1.书写格式差,不好阅读,要理解就更......
2.编写逻辑乱.从中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3.中断函数中,不要用延时这类代码,应在中断外执行

网友:
看来楼主是得多学习学习楼上几位前辈了

网友:
学习ing
感谢大家这么热心帮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