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你们帮忙看看这个中断函数出了什么问题.

#include <msp430x16x.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TMSEL; //看门狗设为定时器模式
IE1 |=WDTIE;
P1DIR |=BIT0; //P1.0为输出
_EINT();
while(1);
}

interupt [WDT_VECTOR] void WDT_interrupt(void)
{
P1OUT^=BIT0

报以下错误
Building configuration: WDT定时器 -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main.c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孟的文档\main.c 13
Error[Pe065]: expected a ";" E:\孟的文档\main.c 13
Warning[Pe001]: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E:\孟的文档\main.c 16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孟的文档\main.c 16

Total number of errors: 2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2

网友:
interupt [WDT_VECTOR] void WDT_interrupt(void)
{
P1OUT^=BIT0
}
缺个“;”^_^

网友:
谢谢大侠的指点,不过那只是我的疏呼,在其它有中断子程序的程序中,也出现这种问题,显示的错误也一样.我重新发一个,还请大侠再指点一下.

#include <msp430x14x.h>
int main( void )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TACTL=TASSEL0+TACLR; //ACLK,清TAR
CCTL0=CCIE; //CCR0中断允许
CCR0=16384; //设定中断间隔
P1DIR |=0X01;
TACTL |=MC0;
_EINT();
while(1);

}

interrupt[TIMERA0_VECTOR] void Timer_A(void)
{
P1OUT ^=BIT0;
}

报错如下:
Building configuration: OU1 -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main.c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MPS430\OU\main.c 16
Error[Pe065]: expected a ";" E:\MPS430\OU\main.c 16
Warning[Pe001]: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E:\MPS430\OU\main.c 19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MPS430\OU\main.c 19

Total number of errors: 2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2

网友:
改成这样试一下
可能你的IAR版本有关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BIT0;
}

网友:
还有就是以后工程最好保存在英文路径下面

网友: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BIT0;
}
确实版本问题,注意interrupt前面是两个_

网友:
可以用下面方式来定义中断服务函数:
例: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 __VER__ >= 200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PI0_rx (void) #else
interrupt[USART0RX_VECTOR] void SPI0_rx (void)
#endif
#else
interrupt[USART0RX_VECTOR] void SPI0_rx (void)
#endif
{
}

这样既可用于IAR的1.26版及2.XX以后版,又可用于AQ430

网友:
感觉和版本有关

网友:
你用得那个关键字是老版本的,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用#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