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 存储的问题请指点指点

楼主:
如果用430内部256b flash存储数据 有哪些要注意的?
我现在的步骤是

1、关中断
2、擦除
3、写flash

存贮时就直接将程序中用到的变量写到flash 中去

以前不关中断的时候发现数据会错,现在改了总怕还有什么其他没注意到的错误
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指点

网友:
再问一下,读取flash 内容的时候还要不要关中断??

网友:
软件判断标志什么的,,防止程序跑飞。硬件防止断电,重复上电等。

网友:
目前我把看门狗关掉了,程序是中断处理,没有中断就进入低功耗模式,这样是不是看门狗就没有用了,除了看门狗还可以怎么做软件判断标志??

网友:
所有的FLASH类型的MSP430器件的0段都包含有中断
向量等重要的程序代码,如果对其进行擦除操作,将会引
起严重的后果:建议用户程序在进行FLASH操作之前,先
将该段的重要数据(或程序代码)保存到RAM中或写入到
其他暂时未用的段中,等待该段操作完毕再还原那些数据
(或程序代码);同时一定不要使正在执行的程序处在正
要被擦除的段中;也不要在FLASH操作期间允许中断的发
生.
同时因为在对FLASH操作期间,需要较长的时间,如果这时看门狗定时器
的数据将近尾声,则看门狗定时器溢出:建议用户程序在进行FLASH
操作之前先停掉看门狗定时器,等操作结束之后再打开看门狗

网友:
楼上正解,不知楼主为什么非要对那256b 的flash操作直接用主存flash岂不更好

网友:
谢谢指教
如果我用256b的flash 操作应该不涉及中断向量代码和程序代码?
主存的flash是不是比256b的flash 容易存储?不容易出错?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
我现在的169芯片RST脚直接上拉到VCC,没有加复位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最好加一个阻容复位电路

网友:
我现在的169芯片RST脚直接上拉到VCC-----------------接大电阻到VCC,接小电容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