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SEL=(~nRFDATA)&(~nRFCLK)&(~nRFDR1)&(~nRFCS);

楼主:
出现警告,,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truncation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不要P1SEL=0X XX 这种形式

网友:
P1SEL=(unsigned char)((~nRFDATA)&(~nRFCLK)&(~nRFDR1)&(~nRFCS));

类型转换可以解决,但还是不是太明白,要是写成
P1SEL=(~nRFDATA)&(~nRFCLK)&(~nRFDR1); 就没问题,,4个参数不行,3个就可以????

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
这是数据类型出错的警告,长于8bit的运算结果被截断后以8bit长度使用;

nRFDATA, nRFCLK, nRFDR1 ,nRFCS 这四个变量中,至少有一个的长度大于8bit. 也许就是nRFCS吧.

网友:
呵呵,问题就在这,,这4个全是8bit长度的。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按照那种算法来处理呢,

网友:
写成 0XFF的格式不容易理解及修改。

网友:
P1OUT = (~BIT0)&(~BIT1)&(~BIT2)&(~BIT3)&(~BIT4)&(~BIT5);
可以编译通过的,能把你的全部程序贴出来吗?

网友:
这也确实怪了,期待楼主答案

引用:

呵呵,问题就在这,,这4个全是8bit长度的。

网友:
nRFDATA, nRFCLK, nRFDR1 ,nRFCS 这四个变量中,至少有一个的长度大于8bit. 也许就是nRFCS吧.---------------------问题解决了,,这4个确实是8bit长度,但是nRFCS是 0X80 ,这4个数加在一起当然超过8bit了,所以警告。

P1OUT = (~BIT0)&(~BIT1)&(~BIT2)&(~BIT3)&(~BIT4)&(~BIT5);--------------都加起来也过不了 0XFF 所以没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