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例程2测出来的电源电压为啥是3.7伏左右啊?

楼主:
#include <msp430x20x3.h>

#define ADCDeltaOn 31 // ~0.5 Deg C delta
static unsigned int LastADCVal; // holds ADC temperature result

void main(void)
{
BCSCTL2 |= DIVS_3; // SMCLK/8
WDTCTL = WDT_MDLY_32; // WDT Timer interval
IE1 |= WDTIE; // Ena××e WDT interrupt
P1DIR |= 0x01; //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SD16CTL = SD16REFON +SD16SSEL_1; // 1.2V ref, SMCLK
SD16INCTL0 = SD16INCH_5; // the power v
SD16CCTL0 = SD16SNGL + SD16IE ; // Single conv, interrupt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ith interrupt
}

#pragma vector=SD16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D16ISR(void)
{
if (SD16MEM0 <= LastADCVal + ADCDeltaOn)
P1OUT &= ~0x01; // LED off
P1OUT |= 0x01; // LED on
LastADCVal = SD16MEM0; // Store value
}

//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SD16CCTL0 |= SD16SC; // Start SD16 conversion

用IAR (4.20.1.50017),ez-430 调试,查看SD16的 速度sd16mem0 值是0xC798,换算为电压是3.69伏,什么地方出错了呢?

网友:
高手在哪里?
以为是个简单的问题,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参考电压是否稳定 ?在VREF上加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
可是用另外的例程测出来的电压就是3.11

说明不是参考电压的问题啊

网友:
用例程1测出来的SDMEM0是0x7965,换算为电源电压是3.06伏左右。
#include <msp430x20x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SD16CTL = SD16REFON + SD16SSEL_1; // 1.2V ref, SMCLK
SD16INCTL0 = SD16INCH_5; // A1+/-
SD16CCTL0 = SD16UNI + SD16IE; // 256OSR, unipolar, interrupt ena××e
SD16AE = SD16AE2; // P1.1 A1+, A1- = VSS
SD16CCTL0 |= SD16SC; // Set bit to start conversion

_BIS_SR(LPM0_bits + GIE);
}

#pragma vector = SD16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D16ISR(void)
{
if (SD16MEM0 < 0x7FFF) // SD16MEM0 > 0.3V?, clears IFG
P1OUT &= ~0x01;
else
P1OUT |= 0x01;
}

网友:
这些例程都是ti提供的,只是把通道改成了5,其它没变。

网友:
加段延时程序看下,1.2V ref需要点时间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