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相关

楼主:
用5个按键 怎么接省电

网友:
开关一脚接地,另一脚接io ,io片内上拉电阻既可,用5个io带5个按键。

网友:
内部接上拉电阻了!
不用外接上拉电阻了!省电多了!

网友:
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
引用:

开关一脚接地,另一脚接io ,io片内上拉电阻既可,用5个io带5个按键。
用这种方式还能不能实现中断方式了?

网友:
按键得消抖动,,不建议直接接到中断上,要不按一下键中断好几次。

网友:
引用:

按键得消抖动,,不建议直接接到中断上,要不按一下键中断好几次。
这么个接法 ,一端IO 一端地 可以中断的吗?
外面没有接电阻什么的。

网友:
可以使用软件消抖吧?

网友:
这么个接法 ,一端IO 一端地 可以中断的吗? ----------------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这么个接法 ,一端IO 一端地 可以中断的吗? ----------------当然可以
请教如何设置呢。。

内部拉高 设置 1 --〉0

是这样吗?

网友:
设置P1DIR为输入、P1IES为下降沿触发
打开I/O口中断P1IE,开总中断_EINT()

网友:
引用:

设置P1DIR为输入、P1IES为下降沿触发
打开I/O口中断P1IE,开总中断_EINT()
那不是还要外接上拉电阻?
IO口设定为上拉电阻功能也就是
P1REN |= 0x01
P1OUT |= 0x01
这个设定的上拉电阻都有啥用处呢?
我现在只是将用不到的IO给设定成了这个模式的~
新手不懂~

网友:
那不是还要外接上拉电阻?----------------不需要
这个设定的上拉电阻都有啥用处呢?------------------把io口的电压上拉到VCC

这个新手太新了。

网友:
哦 谢谢
原来是代码弄错了~
唉 一共才4-5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