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30的晶振大小是固定的么?比如F149就只能用8M?

楼主(2009-03-09):
请问430的晶振大小是固定的么?比如F149就只能用8M?
请问430的晶振大小是固定的么?比如F149就只能用8M?
请问430的晶振大小是固定的么?比如F149就只能用8M?
能不能用1.8M的晶振呢?
要是行的话,编程方面就相当于主频降低了吧,其它一样
编程

网友A:
请问430的晶振大小是固定的么?比如F149就只能用8M?-----------其他的也可以,但不是太随意。1.8M 是可以的,具体的频率范围看 DATASHEET。

网友B:
手册上面都是说,最大可以达16M啊,8M啊什么的呀

网友C:
手册上面都是说,最大可以达16M啊,8M啊什么的呀----------理解了半天才明白,,,分系列,有的是8,有的能到16,

网友D:
对149来说,选用晶体振荡器时XT2的最大频率8000KHZ,最小1000KHZ

网友E:
谢谢5楼的朋友

网友F:
使用32K也可以倍频形成4M8M得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