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30可以给PC发数,但PC给430发总调不通,帮忙看看

楼主:
这是1611 485 发送的程序,但是下边的接收程序在接受缓冲器总读不到数呢?

#include <msp430x16x.h>
void Set_UART0(void);

void Set_UART0(void)
{
P3SEL |= 0x30; // P3.4,5选择为UART收发端口
ME1 |= UTXE0 + URXE0; // 模块允许寄存器设置,使能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串口控制寄存器,设为8位字符格式
UTCTL0 |= SSEL0; // 串口控制寄存器所使用的时钟,选择UCLK = ACLK
UBR00 = 0x0D;
UBR10 = 0x00; //波特率设置为ACLK的频率/波特率换算为十六进制即可
UMCTL0 = 0x6B; // 波特率调整器设置
UCTL0 &= ~SWRST; // 初始化UART0状态机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Set_UART0(); //异步通信 采用串口0设置
P4DIR |= BIT2 ; //方向寄存器为输出状态
P4OUT |= BIT2 ; //p4.2 发送
P5DIR |=BIT4; //LED指示

for (;;)

TXBUF0 = 0x33; //不断发送数据0x33
while(!(IFG1 & UTXIFG0)); //等待发送结束 USART0发送UTXIFG0=1,表示 UTXBUF准备好发送一个字符
IFG1 &= ~UTXIFG0;
P5OUT ^=BIT4; //取反,led灯闪烁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延时
i =10000;
do i--;
while (i != 0);

}
}

接收程序

#include <msp430x16x.h>
char data;
void Set_UART0(void);

void Set_UART0(void)
{

P3SEL |= 0x30; // P3.4,5选择为UART收发端口
ME1 |= UTXE0 + URXE0; // 模块允许寄存器设置,使能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串口控制寄存器,设为8位字符格式
UTCTL0 |= SSEL0; // 串口控制寄存器所使用的时钟,选择UCLK = ACLK
UBR00 = 0x0D;
UBR10 = 0x00; //波特率设置为ACLK的频率/波特率换算为十六进制即
UMCTL0 = 0x6B; // 波特率调整器设置
UCTL0 &= ~SWRST; // 初始化UART0状态机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Set_UART0(); //异步通信 采用串口0设置
P4OUT &= ~ BIT2 ; //控制接收端
P5DIR |=BIT6; //LED指示
for (;;)
{

while(!(IFG1 & URXIFG0)); //等待接收结束
IFG1|= URXIFG0; //清除中断标志
P5OUT ^=BIT6; //取反,led灯闪烁
data = RXBUF0;

}
}
大侠帮忙看看吧

网友:
如果你想只把数据发出,最简单的办法就

TXBUF0 = 0x33; //不断发送数据0x33
_BIS_SR(LPM3_bits + GIE);

P5OUT ^=BIT4; //取反,led灯闪烁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延时
i =10000;
do i--;
while (i != 0);

网友:
中断都没有开,URXIFG0应该不会置位

网友:
你的程序执行能跳过while(!(IFG1 & URXIFG0)); //等待接收结束
这句么?
请给出具体的信息 不然不好判断

ps:1楼所说的中断使能其实无所谓,楼主程序中是使用直接查询标志位的,这样速度会快一些但是大量占用cpu资源

网友:
你的程序执行能跳过while(!(IFG1 & URXIFG0)); //等待接收结束

就是 跳不过去while(!(IFG1 & URXIFG0)); //等待接收结束
这句,版主帮我看看,还有我发送的这个无法进入中断
#include <msp430x16x.h>
void Set_UART0(void);

void Set_UART0(void)
{
P3SEL |= 0x30; // P3.4,5选择为UART收发端口
ME1 |= UTXE0 + URXE0; // 模块允许寄存器设置,使能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串口控制寄存器,设为8位字符格式
UTCTL0 |= SSEL0; // 串口控制寄存器所使用的时钟,选择UCLK = ACLK
UBR00 = 0x0D;
UBR10 = 0x00; //波特率设置为ACLK的频率/波特率换算为十六进制即
UMCTL0 = 0x6B; // 波特率调整器设置
UCTL0 &= ~SWRST; // 初始化UART0状态机
IE1|=UTXIE0;
_EINT();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4DIR |= BIT2 ; //方向寄存器为输出状态
P4OUT |= BIT2 ; //p4.2 发送
P5DIR |=BIT4; //LED指示
Set_UART0();
for (;;)
{
_BIS_SR(LPM3_bits + GIE);
TXBUF0 = 0x33; //不断发送数据0x33
while(!(IFG1 & UTXIFG0)); //等待发送结束 USART0发送UTXIFG0=1,
IFG1 &= ~UTXIFG0;
P5OUT ^=BIT4; //取反,led灯闪烁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延时
i =10000;
do i--;
while (i != 0);

}
}

#pragma vector=USART1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1_tx (void)
{
_BIC_SR_IRQ(LPM3_bits );
}

网友:
for里面有问题,执行串口中断服务后是自动清UTXIFG0,
for (;;)
{
_BIS_SR(LPM3_bits + GIE); //进到LP3,程序就停在这了
TXBUF0 = 0x33; //不断发送数据0x33
while(!(IFG1 & UTXIFG0)); //等待发送结束 USART0发送UTXIFG0=1,
IFG1 &= ~UTXIFG0; //发送
P5OUT ^=BIT4; //取反,led灯闪烁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延时
i =10000;
do i--;
while (i != 0);

}

网友:
for里面有问题,执行串口中断服务后是自动清UTXIFG0

程序就是停在那了,有什么办法呢?再帮我看看以上那个接收的程序,谢谢了。

网友:
我看了一下你的注示,你的波特率是多少?如果设成9600应该是
UBR00 = 0x03; // 波特率设置32k/9600 - 3.41
UBR10 = 0x00; //波特率设置为ACLK的频率/波特率换算为十六进制即
UMCTL0 = 0x4A; // 波特率调整器设置
是不是波特率不对应?

网友:
我看了一下你的注示,你的波特率是多少?如果设成9600应该是

我波特率改为2400了,原来是9600,注释没改动,不好意思

网友:
其中你的接收程序里有一处错误,清接收中断标志(IFG1|= URXIFG0; //清除中断标志),此句有误,你改一下,试试行了吧? IFG1 &= ~URXIFG0 ;

网友:
还是不行啊

我通过串口调试器要发的是0x11,但是在watch窗口里RXBUF0总是随机的数,0xDE,0XCA等等。
#include <msp430x16x.h>
char data;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3SEL |= 0x30; // P3.4,5选择为UART收发端口
ME1 |= UTXE0 + URXE0; // 模块允许寄存器设置,使能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串口控制寄存器,设为8位字符格式
UTCTL0 |= SSEL0; // 串口控制寄存器所使用的时钟,选择UCLK = ACLK
UBR00 = 0x0D; // 波特率设置2400
UBR10 = 0x00; //波特率设置为ACLK的频率/波特率换算为十六进制即可
UMCTL0 = 0x6B; // 波特率调整器设置
UCTL0 &= ~SWRST; // 初始化UART0状态机
IE1|=URXIE0;

P4OUT &= ~ BIT2 ; //控制接收开始
P5DIR |=BIT6; //LED指示
for (;;)
{
data = RXBUF0;
_BIS_SR(LPM3_bits + GIE);
P5OUT ^=BIT6; //取反,led灯闪烁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延时
i =10000;
do i--;
while (i != 0);
}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while(!(IFG1 & URXIFG0)); //等待接收结束
IFG1 &= ~URXIFG0;
_BIC_SR_IRQ(LPM3_bits );

}

网友: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while(!(IFG1 & URXIFG0)); //等待接收结束 [COLOR="××ack"]如果程序能进到中断,已经接收到数据,如果还在这等,数据肯定就不对了,还有串号中断自动会清标致位的,不用下面这行没有关系。[/color]
IFG1 &= ~URXIFG0;
_BIC_SR_IRQ(LPM3_bits );

}

for循环data=RXBUF0;删除
中断程序里只要二名就行的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data=RXBUF0;
LPM3_EXIT;

}

网友:
错误之处:要使用while(!(IFG1 & URXIFG0)); //等待接收结束,必须禁止接收中断才行,此句应该不在中断模块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