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并口和USB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09-03-08):
关于并口和USB仿真器的问题
最近正在用FE425做一个程序,用并口调试时读不到SD16的转换结果,但是同样的设置(只是把下载器设置改了一下)USB仿真器却可以读出来。为什么呢???
仿真器
程序

网友A:
换个并口试试,你行的话再检查下你的硬件连接

网友B:
应该是连线有问题

网友C:
确实是个奇怪问题,还是看看设置吧!

网友D:
正常不应该啊,,难道是时钟不同,

网友E:
在论坛上还看到了说最好不要用USB仿真器的说法,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F:
对FE4XX系列来说,并口与USB口的仿真器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对FE4XX系列来说,并口与USB口的仿真器是一样的
那其他的呢?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G:
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H:
你用的仿真器类型是?并口或者USBJ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