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子函数中关闭中断,回到主函数也是关闭的吧

楼主:
在子函数中关闭中断,回到主函数也是关闭的吧
如果不是,那是为什么呢

网友:
还有一点问题

_BIS_SR_IRQ(GIE); 是什么意思
他和_EINT();有什么不同

网友:
你这个提问有点别扭 首先要进中断GIE肯定要被置位 因为GIE是SR寄存器里的一个位 在中断之前SR是被圧栈的 进入中断服务程序的时候GIE是自动关闭的(如果强行打开可能会出现中断嵌套) 退出中断后 SR被弹出 所以恢复到进中断之前(还是置位的)。

_BIS_SR_IRQ(GIE); 这句话再中断函数里一点用处都没有,相当于把原本就是1的那个位再或上1
_EINT();这句话在中断函数里,就是允许中断嵌套

网友:
引用:

在子函数中关闭中断,回到主函数也是关闭的吧
如果不是,那是为什么呢

在中断函数里关闭总中断,退出中断服务程序后会自动打开。但是关闭该模块的中断使能位,退出中断后,该模块中断就是关闭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如果想在中断返回时不希望再次发生中断,有两种方法:一是修改修改独立模块的中断使能位,二时修改压入堆栈中的SR的GIE位。

网友:
要分两种情况:
1. 如果函数为非中断函数,则在函数执行完后,中断允许GIE=0 ;
2. 如果函数为中断函数,则在函数执行完后,中断允许GIE恢复为执行中断前的值,即GIE=1 ;

_BIS_SR_IRQ(GIE) 与_EINT()功能相同.

网友:
多谢楼上ggjj!

升读好几个月书!!!!

网友:
多谢3楼,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