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MSP430f21X1的最小系统图

楼主(2009-03-10):
求一个MSP430f21X1的最小系统图
求一个MSP430f21X1的最小系统图
系统

网友A:
RST 上拉几十k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RST 上拉几十k电阻再加上JTAg,时钟,和电源就可以吗

网友C:
在对时钟要求不是太严格的情况下连外部晶振都可以不要,内部集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