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ash程序段少数字节被随机篡改?

楼主(2009-03-08):
请教!Flash程序段少数字节被随机篡改?
Flash程序段少数字节被随机篡改?
使用的是2232,程序烧写后开始可以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程序已不能正常运行,读取Flash才发现程序段某几个字节被随机篡改了,好几片2232如此,由于电源段不稳,可能存在反复上电的情况,程序刚开始的时候也会有对Flash information 段的读取和写入操作,如果fFTG达到3333Khz,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吗?在下请教各位了!
FLASH
程序
上电

网友A:
电源段不稳?那搞个电源稳的,试验下不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B:
fFTG达到3333Khz,太高了,别高于500KHz.
电源频繁通断,程序刚启动要与FLASH时电源电源不稳或断开,写FLASH就会出错.

网友C:
Thanks!
我试验了下,基本可以确定是在擦除和写入Flash Info段的时候芯片突然断电造成的,导致Flash程序段的某几个字节被改了,程序再也无法正常运行了。想问问有没什么办法可以回避这种情况,或把程序代码挽救回来?

网友D:
晕,flash擦写的时候电源绝对要稳定,写flash最多几百ms可以加大电容或后备电池做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