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选TACLK是外部要有外部时钟信号
选ACLK要你接了低速晶振,晶振没接就没有驱动TIMERA的时钟就不会产生中断
INCLK要根据器件来

网友:
TASSEL_x是选择TA计数器的时钟源,没有正确的时钟源就没有计数,TA不会有中断产生

网友:
问题解决了,与大家共享

谢谢大家的答复。

430user's guide没有提到TACLK是来自于那,好像也不是外部。

我的问题出在,外部32768晶振坏了。

拆下32768晶振,问题依旧。更换后,问题解决。但是用到TACLK做计数源的话需要这样
TATCL |= TASSEL_0 + MC_1 + TACLR 就可以了。

网友:
TACLK和INCLK是外部输入的

网友:
建议选择时钟源,和开启TA定时,分2个语句进行……

网友:
TACLK是来自于那,好像也不是外部_________选择tclk是使用外部管脚信号作为输入,inclk和器件有关

网友:
TACLK是来自于那,要看你的选择了

网友:
一直没有懂那个inclk与器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