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移植到2418的一个晶振错误?望做过的朋友能帮忙一下

楼主:
149的板子,现在把149替换为2418,其他不变。
板子XT1用32K晶振,XT2用5M晶振
移植后,发现XT1有问题。
用JTAG仿真,还没开始运行的时候,就发现LFXT1OF被置位,最终导致OFIFG置位,说明XT1有问题了,如果用软件清除错误标志位,不能清除。
有用过的朋友帮忙一下啊??

网友:
匹配电容对吗?

网友:
设置BCSCTL3里的XCAPx,每个电容设置都试过了。
32K不需要接外部电容的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啊,我是149换了2416上,也是32K晶振有问题。用的示波器测量晶振,发现能够起振,但是波形很乱,峰峰值大约100mv。关掉OFIE复位中断,Aclk信号能够正常输出,为32K, 但LFXT1OF仍是置位的。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啊。

PS:LFXT1OF不能软件复位,当晶振正常时会自动复位。所以感觉是晶振不稳造成的。各位有没有什么稳定晶振的方法,望不吝赐教。

网友:
用的示波器测量晶振-------------不能用示波器看无源晶振,有时会造成停振。

网友:
引用: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啊,我是149换了2416上,也是32K晶振有问题。用的示波器测量晶振,发现能够起振,但是波形很乱,峰峰值大约100mv。关掉OFIE复位中断,Aclk信号能够正常输出,为32K, 但LFXT1OF仍是置位的。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啊。

PS:LFXT1OF不能软件复位,当晶...

我现在也是关闭OFIE中断,否则程序根本不能运行。
不过,我还没有对aclk进行测试,因为我看到LFXT1OFF置位,我想先解决这个源头。。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从晶振布板、匹配电容、工作电压等上找一下问题。

网友:
引用:

个人觉得应该从晶振布板、匹配电容、工作电压等上找一下问题。
我是在一个成熟的板子(149)上,替换的。布线这些都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不同芯片差异很大,,好好看看软件,特别是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
而且还不是一个系列的之间替换,看到有个家伙在2418上移植ucos,用149的也不行

网友:
寄存器设置看了多次了,不会有问题的了。

网友:
顶上去给大家看看。

网友:
我这个是在149基础上移植的。原来149的板子用的很正常的。
只是把149替换为2418.
XT1就接32K,无外部电容。
XT2接5M,有外部电容,XT2正常的。

网友:
TI的文档slau049有关于32KHz晶振的说明:The LFXT1 oscillator in LF mode requires a 5.1-MΩ resistor from XOUT to
VSS when VCC < 2.5 V.

这与此有关联吗?

网友:
我VCC用的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