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计算采样率的问题!

楼主(2009-03-16):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计算采样率的问题!
我在用AD12的时候寄存器设置如下:
ADC12CTL0 = MSC+REFON+REF2_5V+SHT0_8+SHT1_8;
ADC12CTL1 = (0<<12)+SHP+(3<<1); //转换首地址为0,序列通道多次转换
我这个程序的采样率是多少?我不会算,哪位高手教教我!!
十分感谢!!!!
寄存器
程序
通道

网友A:
自己顶一下
晶振6M
SMCLK时钟6M
ADC12时钟选为SMCLK

网友B:
SHT0_8+SHT1_8
看这2位,在结合ADC12的时钟源,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C:
6Mx1/4x(1/16)是不是这样算呢?

网友D:
我是这样算的:
SHT0_8+SHT1_8对应256个ADC12CLK;转换周期是13*ADC12CLK
这样一个采样周期是(256+13)*ACD12CLK=269*ACD12CLK
因为ACD12CLK=1/6M
所以采样率就是1/(269*(1/6M))=22K
我的算法对吗?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E:
不对
按你的算法应该是269个ACD12CLK
后面的计算就看不懂你得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