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430F1232的ADC10转换程序

楼主:
希望是C和汇编两个版本的,能详细点最好
非常感谢!

网友:
//******************************************************************************
// MSP-FET430P120 Demo - ADC10, DTC Sample A0 64x, ××cc, Repeat Single, DCO
//
// Description: Use DTC to sample A0 64 times with reference to ××cc. Software
// writes to ADC10SC to trigger sample burst. In Mainloop MSP430 waits in LPM0
// to s××e power until ADC10 conversion burst complete, ADC10_ISR(DTC) will
// force exit from any LPMx in Mainloop on reti. ADC10 internal oscillator
// times sample period (16x) and conversion (13x). DTC transfers conversion
// code to RAM 200h - 280h. P1.0 set at start of conversion burst, reset on
// completion.
// //* MSP430F1232 or MSP430F1132 Device Required *//
//
// MSP430F1232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A0 P1.0|-->LED
//
// M. Buccin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 2005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21A
//******************************************************************************

#include <msp430x12x2.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1 = CONSEQ_2; // Repeat single channel
ADC10CTL0 = ADC10SHT_2 + MSC + ADC10ON + ADC10IE; // ADC10ON, interrupt ena××ed
ADC10DTC1 = 0x40; // 64 conversions
ADC10AE |= 0x01; // P2.0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for (;;)
{
ADC10CTL0 &= ~ENC;
while (ADC10CTL1 & BUSY); // Wait if ADC10 core is active
ADC10SA = 0x200; // Data buffer start
P1OUT |= 0x01; // Set P1.0 LED on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BIS_SR(CPUOFF + GIE); // LPM0,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P1OUT &= ~0x01; // Clear P1.0 LED off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_BIC_SR_IRQ(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网友:
能解释上面程序中最后一段的意思吗,看不太明白,谢谢啦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_BIC_SR_IRQ(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网友:
_BIC_SR是状态寄存器屏蔽复位,_BIs_SR是置位,上面的功能就是cpu处于工作状态

网友:
请大家帮帮忙

各位,我现在正用msp430F1232做acd采样,但是看了资料后对怎样读出adc转换后的值还是没有明白,请各位帮帮忙,小弟不胜感激。要做的是单通道多次的。

网友:
请问你可以发一份MSP430F1232的工程模板给我吗,我自己建的模板怎么都用不了,求求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