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的及时响应问题。

楼主(2008-03-02):
关于430的及时响应问题。
上次我在这问过相关问题。现在我送一个脉冲进单片机具有中断使能的一个脚,计算此脉冲个数。上升沿触发中断然后A++,等到脉冲个数。但现在我想问问单片机不能及时响应吧?能反应过来吗单片机。单片机是8M的,脉冲是1M的。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呢?
说明你的理由啊!

网友B:
我做过类似的测试,最快只能测试8US周期以上的信号
我做过类似的测试,最快只能测试8US周期以上的信号,时钟也是使用8M的

网友A:
按你的意思我这个不能及时响应吧.....我实际测试的时候没结果我想可能这里有问题.
谁能给点好的建议呢?谢谢.

网友C:
高速信号计数:从TACLK、或者INCLK 脚输入,从TAR中取数据。

网友D:
这种方法没用过.能具体点吗?真谢谢了.TAR自动计数吗?怎么取呢?

网友E:
在吗避免与主时钟发生时间竞争啊?取数我也不太会

网友F:
lsdfae32正解
读取TAR,如:
int A;
A=TAR;

网友G(2009-03-16):
谢谢啊,我也正考虑这个呢,因为捕获的话,估计来不及相应,会漏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