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I/O 口的高电平输出电流是多少?

楼主:
如题。

网友:
高电平输入约为0.8VCC,输出约为2.7v吧

网友:
引用:

高电平输入约为0.8VCC,输出约为2.7v吧...
我用 JTAG 3v电压仿真,示波器观察F2212芯片 I/O 口高电平值和JTAG输入电压值是一样的。
我想知道I/O 口高电平是输入的电流 I。

网友:
DATASHEET 上有  10nA吧。。

网友:
晕,看错了。电流一般是每个port能承受48mA

网友:
引用:

晕,看错了。电流一般是每个port能承受48mA
又看错了吧,呵呵,他是问输出电流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晕,看错了。电流一般是每个port能承受48mA...
我请教的问题不够清晰,抱歉啊

我想用 MSP430 的 I/O 口作为外围芯片的工作电压(3V)。外围芯片不需要的时候可以完全切断电源,以达到低功耗。

要是 I/O 口的输入电流达到外围芯片的工作电流要求时。这样的方案应该可行吧?

大家有 I/O 口的电压电流等参数手册吗?

如:I/O 口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你的“每个port能承受48mA”有资料吗?还是经验值?

网友:
datasheet 上有资料,,1.5mA 0.25v   6mA 0.6v 压降,除非外围电流小于1mA,否则不建议用io直接控制电源,,一般都是控制个MOSFET 来控制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