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rror[e16]: Segment CSTACK (size: 0x50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

楼主:
Error[e16]: Segment CSTACK (size: 0x50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4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DATA)CSTACK+_STACK_SIZE#",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ila××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5B4-600"
请问: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1、将stack设置小小一点,具体在option->general option->stack/heap 中将第一列XDATA改小一点如将0xFFF改成0x17F
2、将option->general option->Target中的Data model改为large

网友:
stack设置太小,在option->general option->stack/heap  设置stack/heap更大一点

网友:
把STACK改大了更不行,改小了还行,是不是CODE得改大点?

网友:
Copyright 1987-2008 IAR Systems. All rights reserved.
Error[e16]: Segment CSTACK (size: 0x50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3e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DATA)CSTACK+_STACK_SIZE#",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ila××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3ee-3ff"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200-39f DATA16_I
3a0-3ed DATA16_Z
3ee-3ff CSTACK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如何解决呀?多谢好心人帮忙。

网友:
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就把stack减小

但是不能太小,要不程序计算就会出错

如果出现程序运行结果不正确了就减少程序中的变量个数,还有变量类型尽量小,够用就可以

网友:
将stack设置减小,可通过编译,这时stack是静态的.
而会不会出错不是stack设置问题,而是在程序运行时,动态中,RAM占用量大小所定.

减少程序中的变量个数,变量类型尽量小,够用就可以, 能减少动态运行时RAM的占用量.

网友:
RAM变量占用太大了

网友:
将DATA SEG 开大点 原来0200-0A00  改为 0200- 0FFF(169为例)

网友:
DATA SEG 在哪里呀?

网友:
5楼说的你可以试下

网友:
Error[e16]: Segment CSTACK (size: 0x50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50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DATA)CSTACK+_STACK_SIZE#", ”

此错误是所定义的全局变量和数组缓冲区等所占的RAM超出硬件支持所致:size: 0x50 为超出的大小。只要减少不不要的全局变量和尽量缩小数组缓冲区就可以了!

网友:
你好  请问怎么解决的  谢谢
Copyright 1987-2008 IAR Systems. All rights reserved.
Error[e16]: Segment CSTACK (size: 0x50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3e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DATA)CSTACK+_STACK_SIZE#",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ila××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3ee-3ff"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200-39f DATA16_I
3a0-3ed DATA16_Z
3ee-3ff CSTACK